三菱PLC DRVI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3-12-05):
各位好!我现在用DRVI指令控制伺服电机,Y0发脉冲Y2控制方向,现在想要电机反转,就把Y2输出线直接断开了,这么做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我设置了D8146为K10000,当输入速度太高的时候电机不转了,把这个数值改大行吗?

网友A:
指令里有方向了,不需要在单独动作Y2了,只要在脉冲给定时,使用正负就可以正反转了。如果再指定的话,逻辑冲突,好像以程式最后逻辑给定。。。。。。D8146是设定最大输出频率,增加可以提升你输出的频率上限。另外,驱动器可接受得最高频率与最高转速及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楼主:
谢谢您的回来,这是一台设备的改造,现在突然要换个方向,就偷懒直接把Y2的线给拆了,不会有啥影响吧?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回复,抽了一下,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