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成丰仪表友情分享--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05):
   如果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在使用中出现了故障,要能够先分析故障出现的原因,然后再进行处理。当遇到流量计报警不正确时,要能够安装正确的方法排除故障。

  1、检查SU中报警值设定大小。

  2、检查偏差设定d值不能太大。

  3、FUN功能中,逻辑功能是否正确。HA-A表示上限正逻辑。LA-A表示下限正逻

  4、线路板故障,更换线路板。

  5、若液晶条码指示正确,输出无动作,可检查外部电源及外部电源的负极是否与仪表供电的负极相连。

  如果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在使用中出现抖动,可以根据抖动的幅度来判定是哪种幅度的抖动。抖动分为轻微抖动、中度抖动和剧烈抖动。

  1、轻微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

  2、中度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仪表气阻尼。

  3、剧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仪表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仪表过量程。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只要使用的方法正确,平时多注意保养,就能够确保它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