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加热后连杆小头孔

楼主(2013-12-05):
应客户要求,需要监测连杆小头孔加热的温度。使用了两种:一种是便携式热电偶的;一种是红外的。热电偶可以接触,所以检测出来的温度比较稳定。但是红外的话,检测出来的温度变化波动比较大,有50°的差别。

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下。(连杆表面有做喷丸处理)

楼主:
貌似没有人回复呀!.....

网友A:
热电偶比较准确,但是有滞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比较准确,但是有滞后性。

热电偶确实准确,但是安装起来比较费劲。而且因为检测面不规则,不完全贴合,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