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波特率怎么修改

楼主(2013-12-05):
三菱PLC波特率怎么修改?我要三菱PLC同文本链接?

哪位兄弟知道?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参考这个的设定!     B4--B7是波特率

网友B:
编程软件里面可以设置啊 修改通讯口通讯参数

网友C:
在设置里面可以修改、默认一般为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