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机时跳闸

楼主(2013-12-05):
一台160KW高压清洗机,电机用星三角启动,运行正常,但在停机时有时会出现跳空开的现象,星三角启动及转换时跳闸我能理解,停机时也会跳我就理解不了了,网上查了一下好象没有人碰到过这种现象。

另外以前一直使用正常,但更换了一个运行接触器后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仔细观察发现角接运行的两个接触器在停机瞬间跳开有快慢之分,两个接触器线圈都是带有节能装置的,这会造成跳闸吗?

网友A:
1、“一直使用正常,但更换了一个运行接触器后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2、可能是接触器的主触头三相不同期,停车瞬间缺相电流瞬间增大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一直使用正常,但更换了一个运行接触器后开始出现这...

网友C:
三触头不同步的机率应该很小。我估计,应该是断开瞬间引起的弧光短路造成的跳闸。看看灭弧装置及接触器的接线处,是否有烧蚀的痕迹。

网友D:
新换的那个接触器的触点估计玩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断开瞬间引起的弧光短路造成的跳闸。看看灭弧装置及接触器的接线处,是否有烧蚀的痕迹。...

1、“断开瞬间引起的弧光短路造成的跳闸。看看灭弧装置及接触器的接线处,是否有烧蚀的痕迹。”,正确,有这种可能 !

2、那启动时,也会发生“弧光短路”跳闸!

3、楼主可以把那个新换上去的接触器换掉,看看故障是否还在?

4、楼主还可以把故障发生的情况再说清楚一点!

楼主:
1、接触器为新换,再次检查触头、灭弧罩、接线均正常。

2、弧光短路是在断开电源时发生,在启动接通电源时也会发生吗?

网友A:
5、“160KW高压清洗机”,由于是高压停车,电机停车期间是一个由运行到堵转的短凑过程,负载力矩很大,电流也很大,触点不同期的原因居多!

网友E:
电流增大不对称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60KW高压清洗机”,由于是高压停车,电机停车...

清洗机出高压水,不是高压电机。

同样的设备4台,只这一台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F:
停机的时候是断开接触器,所以怀疑你换的接触器是伪劣产品,三相主触头脱开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G:
楼主是不是忽略了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的大小,从而把接触器的选型搞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