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003R-L带DVP04AD-H3

楼主(2013-12-05):
DVP32EH003R-L带DVP04AD-H3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套ES2机的程序不对,是里面的地址对应有问题还是编程软件不支持

网友A:
PLC的机种要转换成EH3的,如果没有EH3机种,就有可能软件版本过低了

网友:
EH3的模拟量分辨率比ES2高,重新写过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