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 S16M0T主机是不是不能使用TTC指令?

楼主(2013-12-05):
试用的主机是S16M0T,编程后编译提示指令不兼容。

TTC指令只能在S**ST主机应用吗?

网友A:
可以使用,出现这种提示,只是说名这个指令跟原来的有改动。比如说TTC这条指令,V2.0以上 版本能支持记忆模式,而以下则不支持。仅此而已。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ES支持TTC指令的哈!

警示说:主机不兼容也就是提示你说这个指令有新旧版本的意思(也就是在提示你说:嘿,哥们,你是ES系类的主机,功能得看旧指令说明呦!)。

在线帮助里有的提示,你可以点“TTC”的链接看旧版本的说明,所以主机是ES系列的情况下你不要用到指令的新功能就不影响使用(用了也是无效的)。

比如新指令中的时间TS>0的时候单位为秒,TS<0的时候单位为分,TS小于零单位为分是新指令增加的功能,所以ES主机不能用TS<0,但是TS你设置成大于零的数那还是和旧指令的使用方法一样。

ACT也是新增加的端子,旧版指令没有这个功能,所以用ES主机的时候忽视他就可以了。

另外新指令中用OUT表示输出状态,Val表示输出值;旧指令用State表示输出状态,Out表示输出值,这个的话是是名称变了,功能没变。

个人觉得:ES主机不支持指令的新功能,而指令增加的功能都是在旧指令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的,他们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看到了,编译后只提示警告

明天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