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停机方式能不能改?

楼主(2013-12-05):
一台施耐德变频器两次在运行中停机但查没有故障记录,怀疑外部停机按钮(常闭)接触不良引起,问可否改为接常开点,接通后停机,如何设置?

网友A:
  按钮(常闭)接触不良引起, 接常开停机,那就是断开不是启动啦 ?  还要是检查开关触头

网友B:
1、最好换个常闭触头

2、试着把这个急停短接,然后用急停的常开另接一路给变频器输入,在变频器里设置此输入为停机功能

楼主:
1、启动、加减速都是接常开,停机不能也这样接常开,按下去就停机吗?

2、LI1是不是一定要保持接通24V才能开机,断开就停机?就不能设置成象启动那样,通一下就停机吗?

网友C:
停机方式可以更改

但是,实际应用中,请注意安全为第一前提

楼主:
我想把LI1换成接常开,怎样修改它的设置?这跟安全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