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人机画面显示求助

楼主(2013-12-05):
我的程序有好几种工作模式,怎样在首页显示我选择的工作模式?

楼主:
有上面四种模式

在这个窗口中显示所选择的模式,能显示吗?怎么弄?

要一直显示,掉电重启还显示

网友A:
应该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B:
你的工作模式是利用什么条件切换的?

如果是触摸屏切换,可以组态直接通过按钮跳转画面

如果是PLC变量切换,可以做好变量跳转画面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