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LSoft2.36

楼主(2013-12-05):
DVP32EH003R-L带DVP04AD-H3   在WPLSoft2.36的编程环境下,我选的机种是EH3-L,只能选这种机种才能连上写程序,但是在设置AIO设置向导时   没有合适的模拟量模块的选项 ,只有ES2/30EX2/SL,我选任何一个都不能进入设置向导。并且提示“设定的机种与目前连接的不同”。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该模拟量模块不能通过"AIO向导"来设定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随机的说明书和台达PLC的编程手册(模拟量模块读写指令)来达到相应的要求。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_PLC-Program_O_TC_20130524.pdf(繁体版程式手册)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Program_O_SC_20120229.pdf(简体版程式手册)

楼主:
谢谢,是模拟量模块没有给24V电源造成的。给了电源后就可以不用AIO向导设定参数,直接写程序 调试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