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计数值超过最大值怎么办?

楼主(2013-12-05):
用C251计数,计算电机转速和圈数,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停在指定位置,计数数值会超过计数器最大值,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准确的计数?以前用的都是除法运算的。由于计数速度高,自己测试程序无法知道是否准确,特向大家请教!!

也就是计数器的扩容

网友A:
没学过进位么?????

网友:
进位怎么用?

c251计数值比2,147,483,647大好多倍,不知怎样进位?

网友A:
一个字节256,两个字节256*256,三个字节256*256*256,四个字节256*256*256*256。。。。。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