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屏幕上电有噪音

楼主(2013-12-05):
今天给那台MP277  8寸触摸屏上电测试(没有接通讯口),仔细一听,里面有呲呲的声音,很奇怪,有点像硬盘旋转时的声音,非常微弱,但是凑近了能听到。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MP277?或者现场有MP277的?小弟很害怕,不敢给他上电测试了。

网友A:
背光升压板的声音吧。

网友B:
 MP277  8寸  有硬盘 ???

是不是开机内部电路板有问题或是背光管的声音?

楼主:
肯定没有硬盘啊,但是那声音和硬盘告诉旋转的声音一样!好吓人,通电了10多秒,一直持续。

之后不敢再运行了,直接断电,好吓人,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正常现象。

有没有大神有亲身经历的?

急急急!

网友C:
楼主,打开后面的盖板,看看线路板上的电路是不是有故障了,或者说是又接触不好的了。没什么了不起的277.

网友:
是不是背光的高压打火呀

网友D:
首先:目前的任何厂家出品的触摸屏,都已经不带普通旋转硬盘了,所以你的噪音绝对是内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噪声(至于说背灯高压打火一般很少见),西门子的电源,例如300系列CPU的电源模块,经常性的有较大噪声(在设备现场因为机器设备本身噪声很大,所以基本听不出来,但是我在办公室桌上测试100%都是较大噪声,个别的一通电整个办公室全部听得到)

楼主:
会不会放置了时间较长,内部进灰导致的电流声。

害怕是损坏的前兆啊!我弄过很多触摸屏,包括国产的,都没碰见过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