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OS更新

楼主(2013-12-05):
PLC的OS更新能往低版本的OS更新吗?

网友A:
呵呵...这个一般都不行,只能往高版本更新

网友B:
可以的,只要有低版本的就可以更新

网友C:
有OS文件就可以。。。

网友D(2014-02-08):
引用 网友C:
有OS文件就可以。。。

 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OS文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