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普通伺服电机当主轴电机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12-05):
本人现在做一台设备,其中一个工位是用伺服电机做主轴电机,同时这个工位的滑台也用的伺服电机,想请教一下,这个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得用速度控制,滑台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呢?另外一个工位也是伺服滑台,伺服电机做主轴电机,要进行攻丝,又要如何控制呢,本人是新手,对这些不太了解,忘各位老师能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只要選用CNC數控系統 就可滿足你的要求 你的主軸想用同步伺服 那你肯定是做攻牙機

你的剛攻速度多快 >3000rpm 還是 <1000 rpm 這兩者作法是不一樣 我的QQ號1956924735

网友B:
“这个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得用速度控制,滑台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呢?”

1)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得用速度控制;

2)滑台电机为进给用位置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得用速度控制,滑台电机用...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那我还想问另一工位带攻丝的,那这个主轴涉及到与滑台插补,那是不是两者都用位置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選用CNC數控系統 就可滿足你的要求 你的主軸想...

 现在是不用数控系统,用PLC来做,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得用速度控制,滑台电机用...

老劉真的受不了你 老是不懂裝懂 什麼是攻牙

難道你這樣寫就能攻牙???

1)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得用速度控制;

2)滑台电机为进给用位置控制方式;

你告訴大家 怎麼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主轴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不是...

 老刘估计是想镗个通孔……

网友A:
本題的主旨 不在Z軸跟主軸的控制 而在於控制器有否提供 C軸(主軸)跟Z軸有同步補間的功能 若使用PLC就靠自己去建立運算模式

建議你在買個浮動攻牙器 若要直接做剛攻 很容易斷刀 以你現有架構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