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Soft

楼主(2013-12-05):
请教大家:

          我用台达的BOP7.0寸的液晶屏做单片机的显示器,通过RS485连接,其他的地址都能对上,就是有一个地址是一个DWORD的字,我想读这个DWORD的二进制码,但是单片机的设计人员不愿意改,我这款屏应该怎么弄?

网友A:
你的显示格式直接设定为Double Word 呢?

网友B:
选中“数值显示”部件,在右边的“属性表视窗”里;选择“设置值”(后面的白色按钮):把数值单位改成"Double Word"即可,然后设置一下你的数值位数。假设你的地址定义为n@D8,则占用连续的n@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