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家用电器的安全使用要点

楼主(2013-12-05):
1.电视机:应放置在阴凉通风处,不要阳光直晒和经常碰撞开机,刚关机不要用湿冷布或冷水滴接触荧光屏,以免显像管爆炸;湿度大的地区或梅雨季节要坚持每天开机以防受潮,不允许带电打开盖板检查或清扫灰尘;电压过高或过低不要开机;装有室外天线在发生大雷电时应停止接收,将天线插头拔掉。

2.电风扇: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接通电源采用三脚插头,摇头风扇注意其活动空间不要碰墙,摔倒或从桌上摔落,防止小孩将手指伸入罩内,移动风扇时不要碰压导线,定期进行绝缘检查防止漏电。

3.电熨斗: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接通电源采用三脚插头,使用时或用毕后不能立即放置在易燃物品上,不用时应立即切断电源,严防高温引起火灾,不要用熨斗敲击其他物品,以防内部损伤。

4.洗衣机: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接通电源采用三脚插头,不能用湿手去拔插头,禁止开盖脱水,洗衣桶波轮、搅拌器旋转部件运转时,禁止将手伸进桶内,使用时发现电机卡住或出现异常声音、气味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止使用。

5.吸尘器:使用时注意电缆的挂、拉、压、踩,防止绝缘损坏,及时清除垃圾和灰尘,防止吸尘口堵塞而烧坏电机,禁止吸入易燃粉尘,未采用双重绝缘或安全电压保护的应设置接地、接零保护,电源开关应便于紧急状况下切断电源。

6.电冰箱:应放置干燥通风处,离墙至少20厘米,并注意防止阳光直晒和靠近其它热源;必须采用接地或接零保护,接通电源采用三脚插头,电源线应远离压缩机热源,以免烧坏绝缘造成漏电,避免用水冲洗,冰箱内不得存放酒精、轻质汽油及其挥发性易燃物品,以免电火花引起爆炸事故。

7.空调器:一般空调器消耗功率比较大,使用前注意核对电源保险丝、电度表、导线是否有足够的余量;使用前一定要取下进风罩,通畅进风口及毛细管,以防内部冷媒不足导致空压机烧毁;使用时制冷制热开关不能立即转换,通断开关也不得操作频繁;禁止冬天制冷,夏天制热,否则增加压缩液压力造成过热;必须采用接地或接零保护,热态绝缘电阻不低于2兆欧才能正式使用。

网友A:
很实用的知识,分享给每一个家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知识,分享给每一个家庭!

网友C:
4.洗衣机: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

请问,选用哪种保护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洗衣机: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请问,选用哪种保护合适。

安全很重要,接零接地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洗衣机:必须具有接地或接零保护,请问,选用哪种保护合适。

 现在的住房配电线路多采用三相五线制,应以保护接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