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复位的时间继电器怎么用

楼主(2013-12-05):
有的时间继电器带复位功能,该怎样用?与清零功能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楼主有型号和说明书没?上张照片也行呀。

网友B:
就是清零功能,两个点,经过按钮或继电器触点闭合,就可以了。还有暂停功能的,也是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