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61变频器的R1继电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啊?

楼主(2013-12-05):
施耐德ATV71/61变频器的R1继电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啊?

网友A:
哥们

手册上写着很清晰啊

出现故障或者变频器断电时触点打开,也就是断开了。常态下应该是常闭触点,变频器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是闭合的。与R2相反。

网友B(2014-01-04):
无故障时R1故障继电器吸合。R1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有故障时R1继电器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常开触点吸合。

网友C(2014-05-06):
可以通过继电器输出参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