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S与PC通信

楼主(2013-12-05):
产线上有一进口设备,搭载MP2300S控制两台SGDV-8R4D11A,供应商给的程序并不是MPE720文件,请问我要怎么打开这种文件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该控制器应该是安川(美国)IEC版,编程软件不是MPE720,

        只要供应商给你们提供的有软件,你安装过之后就可以打开的。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该控制...

 感谢你的支持,可是我现在能用MPE720去连接这个处理器嘛?因为我能在网络上看到(PING IP) 这个地址,可是怎么都不能在MPE720跟它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计算机的IP地址是否正常,如果MP地址未改变则IP地址设置成192.168.1.XXX

        ( XXX不等于1即MP地址)。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

 现在MP2300S的IP是192.168.10.98,电脑的IP设定为192.168.10.189   我能用电脑的PING IP找到它,但就是用MPE720跟它通讯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选择LP+IP地址。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

 能否详细说明下,选择LP+IP地址 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2014-01-25):
MP2300的程序读取,解码密方法交流联系电话15355855144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可以连上有密码保护的MP2000系统?

网友B:
是的,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