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频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3-12-06):
大家好,我有一个应用,要有点动功能,点动正反转频率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还有运行频率,运行频率用电位器调,还有一个是固定频率,是低速的,用参数设定就可以,现在不知道MM440能不能做到,P1000这个参数该设成几?请知道的讲一讲如何设定相关的参数。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看手册,

网友B:
P1000参数和P0719参数配合使用,可以完成你要的功能。

网友C:
   学习一下,看 M440 的手册,这些不是问题,要 与 PLC 通讯的 用总线,然后控制能行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经 是过三个晚上的调试,功能实现了,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不会接受新的指令,运行命令也无效,频率指令也无效,不知是不是这样的,我用AB的变频器可以在运行中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