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TMAN电机替代

楼主(2013-12-06):
我司有一台蠕动泵电机是PITTMAN GM941H764 24VDC的减速电机,请问有没有其它电机可以替代?

网友A:
请把具体的减速电机参数发上来,应该是由可替代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只有这外型号,就是没有参数。还有就知道速比是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