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减速机没有放油口?

楼主(2013-12-06):
买了台RV90的减速机,和图上这个差不多,但发现只有一个上部有个加油孔,底部没有放油孔,何故?如何换油呢?不可能要求拆下来吧?请坛友们看下你们的减速机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左 侧 边 不 是 也 个 放 油 口 吗 ?

网友B:
这个,也许人家是免维护的吧

SEW的电机,我见过很多只有加油口而没有放油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 侧 边 不 是 也 个 放 油 口 吗 ?

 这个图是网上找的,我的这台侧面也没有孔。

网友C:
一般都有的吧,仔细看看

网友D:
一般这种RV系列的减速机有一个加油孔(又或排气孔),在侧面有一个观察油位的限位孔可以用六角扳手卸下来观察油位。想要换油必须从侧面放出来,如果角度不合适废油放不出来那必须将底座螺栓松开向后倾斜倒出,一般用220号齿轮油可以用好几年的。如果你那台侧面没有空的话,那么你那台减速机应该是RV75一下的那种减速机很小。

网友E:
不需要换油,一般只加油的.减速机小容易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RV系列的减速机有一个加油孔(又或排气孔),在...

非常感谢,我这台是国产的90的。以前没关注过机械的东西,这次拿到减速机才发现,还以为是厂家忘记开放油孔。

网友F(2014-09-30):
有的减速机确实是没有口,但是大部分减速机还是有放油口的。

网友G:
这个,也许人家是免维护的吧

网友G:
SEW的电机,我见过很多只有加油口而没有放油口的

网友G:
一般这种RV系列的减速机有一个加油孔(又或排气孔),在侧面有一个观察油位的限位孔可以用六角扳手卸下来观察油位。想要换油必须从侧面放出来,如果角度不合适废油放不出来那必须将底座螺栓松开向后倾斜倒出,一般用220号齿轮油可以用好几年的。如果你那台侧面没有空的话,那么你那台减速机应该是RV75一下的那种减速机很小

网友G:
不需要换油,一般只加油的.减速机小容易拆卸

网友G:
这种涡轮蜗杆减速器是不用放油的,因为加注的是黄油(或是锂基耐磨黄油)

网友G:
这种涡轮蜗杆减速器是不用放油的

网友G:
也许人家是免维护的吧

网友G:
,因为加注的是黄油(或是锂基耐磨黄油)

网友H(2015-03-14):
联轴器的选择主要考虑所需传递轴转速的高低、载荷的大小、被联接两部件的安装精度等、回转的平稳性、价格等,参考各类联轴器的特性,选择一种合用的联轴器类型。具体选择时可考虑以下几点:

1.(1)由于制造、安装、受载变形和温度变化等原因,当安装调整后,难以保持两轴严格精确对中。存在一定程度的 x、Y方向位移和偏斜角CI。当径向位移较大时,可选十字滑块联轴器,角位移较大或相交两轴的联接可选用万向联轴器|滑块联轴器等。当工作过程中两轴产生较大的附加相对位移时,应选用挠性联轴器。

   (2)联轴器的工作转速高低和引起的离心力大小。对于高速传动轴,应选用平衡精度高的联轴器,例如膜片联轴器等,而不宜选用存在偏心的十字滑块联轴器等。

   (3)所需传递的转矩大小和性质以及对缓冲振动功能的要求。例如,对大功率的重载传动,可选用齿式联轴器。对严重冲击载荷或要求消除轴系扭转振动的传动,可选用轮胎式联轴器等。

网友I(2016-06-02):
其实,好的减速机应该没有加油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加油孔也叫放气帽,试想,油遇上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油与空气接触又会怎样呢?被氧化,油会变质,因为有了这个孔,外界的杂质会进入油箱内与油接触,混合,会膨涨,升温,会产生垃圾等不利于减速机动作的影响,因此只能通过油孔来排温。好的减速机不需要加油孔,免维护,密封性好,不接触外界空气,从而保证油不变质,不会出现油中混合的垃圾进而影响电机减速机的使用。我是永坤减速电机。

网友J(2022-03-14):
群主,现在有的减速机是免维护的。不换机油。建议咨询商家,或工厂。
需要选型rv减速机么。台州椒星传动有限公司,专业研发制造高精密减速机37年。保证箱体不漏油,无噪音,高精密一弧分 。 同v :一三伍 ,捌625 ,四九零叁

网友K(2023-02-17):
值得学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