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ell(海为)PLC在涂装设备上的应用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12-06):
Haiwell(海为)PLC在涂装设备上的应用

作者:东莞远卓机械厂

涂装设备因工作环境,安全,稳定等因素早前多选用日系PLC,海为公司最近做活动时很幸运申请到一台S32S2T系列PLC做测试,经过多日熟悉,试验,在此次设备使用中完全不逊色松下PLC,且软件,指令使用方便,人性化,性价比高。现分享使用过程中的一点体会。

一、项目配置:①PLC:海为S32S2T(替代松下FPX-C30T);②屏:维纶6070TK;③伺服:台达B2系列;④变频器:海利普A系列。因设备功能不同,分别测试了带伺服和无伺服的两种设备。

二、工艺如下:工件盘通过变频器正反转带动待涂装工件,涂装轴根据工件位置定位往返运行,自转正反转启动时间,涂装时间,除尘时间,上下件时间的设定,简单,快速进行涂装作业。

三、设备介绍:本设备小巧灵活,对类似手机外壳等塑胶件的涂装效率有很大提升。减少客户对手动喷油工人的依赖,品质稳定,效率是3-5个工人的工作量。

图1

图2

收到PLC后进行大约一天的熟悉时间,总体感觉上手还是比较快的,通过常规指令进行操作实验,软件设计上人性化,小巧,灵活,在仿真功能是表现特别出色。在实际工作中,仿真功能大大节约了程序测试时间,小巧灵活,并不会如日系PLC仿真过程慢,容易出现软件死机情况。

在变频器通信方面,编程软件本身带有和各家变频器通信例子,采用寄存器填表的方式,比较方便,特别对初次接触一个新品牌的设计人员来说,节约了查资料,写程序调试的宝贵时间,尝试使用MODBUS通信进行读写时,特别方便,简单设置几个参数即可,像松下等PLC需要程序轮寻读写,海为的这个就比较人性化,软件直接运算解决。在本次调试中,使用RTU模式8无1通信格式和海利普通信未能成功,修改通信格式为RTU 8 E 1 通信正常,设置如下,在海为编程软件中设置COM2端口通信格式为 8 E 1 通信速率9600。

海利普设置 CD33=2 CD34=0  CD 160=1 CD 161=1 CD162=4 CD182=1 (此处注意:变频器说明书并未印刷设置此参数,CD182=1为标准MODBUS通信协议)。

图3

图4

PLC密码做的使用也比较方便,在工作中常常会离开,偶尔有好奇人员操作,造成程序删除或未保存丢失,浪费工作时间,海为的设置密码保护后可解决这一问题,保证程序安全。配合时时钟按时控制设备。

在常用的步进控制指令,和三菱、台达等品牌类似,使用上手快,配合仿真功能,大大提高程序设计效率。

图5

相信在长期熟悉后,还会有更多方便简单的使用方法,当然,使用中也有不方便或未找到使用方式的地方,比如:

1、在输入常开点时,一直没找到用指令是如何实现的,一直使用点击图标的方式;

2、位状态的注释输入是否可以再简单一点,在每次新增加位状态时可选择是否一并注释;

3、端子螺丝感觉配合不够精致,塑胶件建议做的更加精细一些,客户在认同产品品质时,第一感觉很重要;

4、建议将485通信做到输入端;

5、在编程界面上增加如横线、竖线、删除横线和竖线的快捷块。

期待早日有操作手册出版,虽然,帮助里面的说明足够详细,但客户对操作手册会感觉正规,高档,可以提升品牌价值(这个问题我是问了不少电气同行的)早日壮大国产PLC在市场中的地位。

原本担心的反应速度问题,现在看来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小型项目测试中,替代日系完全没问题。

经过大约连续的试运行测试,海为产品性能优良!

期待海为的多轴PLC早日上市,支持国产,支持海为!

期待在海为这个平台,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

感谢海为客服人员在申请过程中的支持!

网友A:
最近也一直在做喷涂,参考一下。

网友A:
我也来说说文中提到的不足。以下提到的不很确定是不是非常正确,清喷。

1、梯形图F9,然后ctr+2可以很容易实现常闭触点。编程软件的指令都有快捷键的。但是没有类似西门子的LD/LDI(不知道要表达的是不是没有这种意思)

2、注释。没太看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海为的编程软件支持批量元件注释。

3、这个建议可以。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232/485通讯都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作为输出。(485做到输入端?没明白什么意思)

5、增加/删除横线,竖线都可以实现。输出分支和删除分支(能够实现的前面所增加/删除横线/竖线的效果)。

网友B:
海为的plc看起来发展还不错

网友C:
嗯,大家支持国产,挺好的!

我顶,我继续顶

网友D:
  大家支持国产设备,顶起,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说说文中提到的不足。以下提到的不很确定是不是非常...

他的意思是485放在输入端一边。其实485半双工都一样的。 你们觉得呢。对于注释那块,有的是有必要的注释的,有的没必要。个人感觉

网友F:
海为编程手册里对于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有说明的:

例如“在输入常开点时,一直没找到用指令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在PLC指令集里-指令通用说明里就有:"LD语言无AND、OR、XOR三个指令,由逻辑链路代替。",嗯,在菜单栏下方就有这些链路,可以使用快捷键,也可以点选。

注释的话,个人认为海为还是比较用心的 。

便利的注释功能:提供了元件注释、网络注释、指令注释、程序块注释、表格注释和项目注释功能,元件注释可通过在元件后跟“//”直接输入(如:X0//电机启动),注释可选择下载到PLC中,方便日后上载程序的阅读或修改。除此之外,元件的批量注释也很方便:工具-批量元件注释,如下图:

网友G:
国产PLC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家支持国产设备,顶起,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