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PLC的PID能脱离电脑自整定?

楼主(2013-12-06):
哪种PLC的PID能脱离电脑自整定?就是用一个输入点或触摸屏上一按,就能自整定?

有这种PLC吗

楼主:
没有PLC能这样用吗 ?

网友A:
台达能,但是说明书上说只能是温度控制的,通过参数可以自整定

楼主:
那也可以了。不错的功能。

网友B(2014-12-11):
矩形带模拟量处理的PLC,都带自整定功能。

1. 自整定功能介绍

使用PID功能时最头痛就是设置KP、KI、KD这三个参数,参数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了PID运行后输出的结果,严重时等于没使用PID甚至更为严重,这对现场用户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带自整定的功能PID功能可以轻松为用户解决这一问题,用户只要开启外部负载正常运行,开启PID的自整定功能,PID自整定完成后产生KP、KI、KD三个参数,用户可直接使用这三个参数即可,非常方便好用。

2、矩形科技自整定PID功能

    a、一个PID功能块包含了自整定功能,和PID运算功能;

    b、整定方法包括:继电法,单位阶跃响应法;

    c、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该指令实现一路或者最多32路的自整定和PID运算功能;但是任         意一路在任何时刻只能处于自整定或PID运算两种功能模式中的一种;

    d、该指令可以实现多段控制,且控制段数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