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12-06):
在起重机上装了重量传感器,起重机的回转或小车一动作,传感器的信号就降低为零,对讲机在边上一通话,传感器的信号就乱跳。传感器做过屏蔽接地,但没有任何效果,请教各位大师,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较好的解决电机干扰问题。

网友A:
对讲机远离传感器,我们也碰到过,不好解决。

解决办法是:不用对讲机,换通讯工具。如手机,电话机,再试试多功能设备报警器或车载电台(限司机室内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