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由于存储器故障导致的下载错误

楼主(2013-12-06):
Q1:下载时提示13:4589、294:38或33:33537错误?

提示1:直接下载 S7-300 站或仅下载硬件配置时提示以下错误信息,如图1、图2所示。

图1直接下载S7-300站提示13:4589错误

图2  仅下载硬件配置提示13:4589错误

通过“帮助”按钮还可以查看出现此错误提示的其他原因,如图3所示。

图3  “帮助”信息

提示2:直接下载部分程序时提示以下错误信息,如图4所示。

图4  提示294:38错误

通过“帮助”按钮还可以查看出现此错误提示的其他原因,如图5所示。

图5  “帮助”信息

提示3:通过操作菜单“PLC”--->“将用户程序下载到存储卡”时提示以下错误信息,如图6所示。

图6  提示33:33537错误

通过“帮助”按钮还可以查看出现此错误提示的其他原因,如图7所示。

图7  “帮助”信息

A1:上述三种情形中因 MMC 卡故障触发的错误提示,可通过 CPU 的模块信息查看存储器空间。如图8、图9所示。

图8查看模块信息

图9查看存储器空间

通过查看 CPU 存储器空间,发现装载存储器不存在,也就是说 CPU 没有插 MMC 卡或因卡损坏而无法正常识别。

Q2:下载时提示294:41错误?

下载时提示以下错误信息,如图10所示。

图10提示294:41错误

A2:当出现该错误时,访问 PLC “模块信息”的“存储器”,可以看到有三个棒状图,其中最左边的“装载存储器”即 MMC 卡,中间的为CPU 的“工作存储器”,右边的为 CPU 的“保持的存储器”。

情形一:装载存储器空间不足,如图11所示。

图11装载存储器空间不足

处理方法:使用“压缩”按钮对 MMC 卡进行压缩,如果仍然无法释放出足够的空间,则需更换更大的MMC 存储卡。

情形二:工作存储器空间不足,如图12所示。

图12工作存储器空间不足

处理方法:精简程序或更换工作存储器更大的 CPU 。

情形三:保持的存储器空间不足,如图13所示。

图13 保持的存储器空间不足

当下载新的 DB 块时,可能出现该错误,说明 CPU 中的保持的存储器空间不足导致,我们可以将不需要掉电保持功能的DB块设置为“非掉电保持”重新下载,以释放部分保持的存储器用于下载新的需要掉电保持的 DB 块;将不需要掉电保持功能的 DB 块设置为“非掉电保持”的方法如图14所示。

图14设置“非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