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下载时电脑蓝屏

楼主(2013-12-06):
s7-300程序下载时电脑蓝屏

我在s7-300程序下载时电脑蓝屏,USB的数据线,315-2 PN/DP的CPU ,S7-300程序上设定好参数后,在COM口设时,电脑一共有三个COM口,选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提示无法建立到工作站点SIMATIC 300站点的模块CPU 315-2 PN/DP(RO/S2)的连接。选第二个COM口时电脑蓝屏,后来我又试了,不插USB的电缆,在程序上点下载时,也是一样,要不不能连接,要不蓝屏屏,请问各位帮忙解释下,谢了,

问题补充:
今天重装了S7-300的软件,可现在设定本地连接的属性时提示说:您的PG/PC没有适合的本地连接用于操作设备'PC Adapter',还有连接时连接电缆的电源灯(Power)是亮的,但开始灯(Active)一直都没有亮过!

楼主:
你应该选择USB接口而不是COM口。

楼主:
用的是com口跟工控机串口通信吧。
如果蓝屏,应该是硬件有问题。检查一下串口板卡的插槽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估计是山寨版的USB Adapter吧,换原装的试试

楼主:
数据线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即使是山寨的也不会出现蓝屏,最多是连接不上的。问题应该有两个方面:
第一,你把你的STEP 7重新安装一下。编程下载时不要打开很多的程序之类的,估计你的电脑内存不足会出现蓝屏的。
第二,你试下这个数据线可以连接到其他的CPU不?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不蓝屏的话,那么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的电脑问题了,看是不是中毒了,那就要重新安装系统了。

楼主:
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与你新装的某个程序有冲突吧。
   我就碰到过,2000中文系统的SIEMENS FIELD PG 装了S7运行正常,后装了个监控PLC -ANALYZER 后只要一点击在线就出现报警关闭S7软件

网友A:
1,USB的数据线,315-2 PN/DP的CPU ,你应该选择USB接口而不是COM口。

2, 软件有时冲突会发生蓝屏, 我原来有次装 好 一软件也是,只要一在线就发生 蓝屏 ,也是没有办法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