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调零步骤

楼主(2013-12-06):
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较小,对于小量程变送器来说,安装的位置至关重要。如果安装位置在垂直方向上旋转90度,对于绝对压力变送器可以造成最大2..5毫米汞柱的零点漂移;对于微差压变送器可以造成最大1.5英寸水柱的零点漂移。垂直位置上5度的旋转,一般将对上述两种变送器分别造成0.12毫米汞柱或0.20英寸水柱的零点漂移。

所以,为了使安装位置的误差对标定的影响(即零点漂移)减到最小,请在安装时,对型号不同的压力变送器给予相应的注意。可以使用酒精水准仪对位置进行水平校准,以确保垂直。对变送器进行调零工作,具体过程如下:

1、将变送器安装到支架上,但是不要将固定螺栓完全上紧。

2、在高压力(HP)输入端和低压力(LP)输入端链接一个套管用来防止周围空气的流动对变送器产生影响。' Y) n6 L7 Z( Z5 I s; H

3、给变送器接上24V直流电源。然后接上一块数字电压表来读取变送器的输出,如果需要的话,可在250欧姆电阻的两端接上一块电压表。

4、在电压表上读取数据的同时,调整变送器的位置使读数为零或接近于零,然后完全上紧固定螺栓。- _4 I% B2 u" I. Y2 d

5、调整好后,去掉输入端子之间的套管,关掉电源,取走数字电压表。继续下面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