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电流计算

楼主(2013-12-06):
P=1.732UICOSΦ

Q=1.732UISINΦ

S=1.732UI

请问以上公式中的I分别为什么电流?有功、无功还是视在?

发电机相线上的CT连接机械电流表读出来的值是什么电流?

网友A:
P=1.732UICOSΦ  为有功功率

Q=1.732UISINΦ  为无功功率

S=1.732UI       为视在功率  式中的 U、I 分别为三相电的线电压与线电流

发电机相线上的CT连接机械电流表读出来的值是相电流

网友B:
P=1.732UICOSΦQ=1.732UISINΦS=1.732UI请问以上公式中的I分别为什么电流?有功、无功还是视在?发电机相线上的CT连接机械电流表读出来的值是什么电流?

式中的I是视在电流

发电机相线上的CT连接机械表读出来的都是视在电流。

网友:
请问知道视在电流,无功电流怎样计算呢

网友C:
知道视在电流,需要知道功率因素,才能算无功和有功电流。

网友D:
功率三角形、阻抗三角形、电流三角形,都是直角三角形,不会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