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啊

楼主(2013-12-06):
大神们:

        施耐德plc软件该用什么软件组态?ifix?求教。新手,求不要喷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找PLC编程软件还是组态软件?

PLC软件可以使用Unity Pro XL V7.0 简体中文版

组态软件可以任意选取,当然也可以使用ifix

网友B:
施耐德PLC主要有原Modicon旗下的Quantum、Compact(已停产)、Momentum等系列,编程软件是Concept;

而TE旗下的Premium、Micro系列则使用PL7 Pro。

施耐德在整合了Modicon和TE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后,将Unity Pro软件作为未来中高端PLC的统一平台。支持Quantum、Premium和M340三个系列。

至于Momentum和Micro作为成熟产品未来不会再有多大的改进,所以会继续沿用原来的软件平台。

小型的Twido系列使用TwidoSoft软件(有中文版本,国外已经开始使用TwidoSuit,不过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引入中国进行汉化翻译),至于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的编程软件ZelioSoft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网友C:
  施耐德plc软件当然用 自己的 PLC 软件,组态软件是用于人机界面通讯控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