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设置

楼主(2013-12-06):
(2) 在设备工具箱中,按先后顺序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和“顾美PLC驱动”添加至组态画面,如图所示。

所有操作完成后关闭设备窗口,返回工作台。

网友A:
MCGS的组态软件吗?

网友B:
这个PLC真没用过

网友C:
这就是MCGS的操作界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CGS的组态软件吗?                ...

这和他们的不一样的,是不可以混用的哦~

网友E:
楼主,把你的顾美PLC驱动共享出来让大家用啊,舍不得吗?

网友F:
顾美plc选三菱的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顾美plc选三菱的应该就行了

都是可以的哦,一般的话建议选顾美PLC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