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接线是对的吗?

楼主(2013-12-06):
说来惭愧,有个朋友请教我一个问题。说下面这图是否正确?因为我没自己亲自试过。理论上是没问题。但为什么有些人说不可以,说什么要接反向器。谁接过这个线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驱动什么类型的接口的问题,大部分的步进驱动的接口都是共阳解法,即一般所说的NPN型输入,而s7-200晶体管输出是pmos管输出,属于源型输出,是共阴输出,为了配套NPN型输入,要用三极管反相

楼主:
1楼的意思能不能这样理解: 这个需要看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上是否支持共阴与共阳。如果支持则上图是可以这样接。如果不支持那就不行。 不过大部分的的步进驱动都支持这两种接法。但有些伺服是否就不支持如台达。如下图:这种是否就不能直接接?

网友A:
         左边的图是NPN输入,右图是差分输入,到内部光耦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给光耦发光管,主要在于COM端是否在内部已经并联了,如果并联了就不行。

         像左图35端子下面的端子是为5V供电预留的端子,如果设备上面只有一个35端子(共阳com端),那么pulse、enable、direction就定死了NPN输入

楼主:
今天明确告诉大家,上面那图是可以的,S700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的,不需要接什么反相器的。

网友B:
嗯,用过松下的伺服,脉冲输入NPN和PNP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