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gx developer 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一点击软元件注释或参数都弹出让我安装这个程序,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 GX 软件安装不完整,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GX 软件安装不完整,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谢谢,装了个RSLogix 500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