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06):
我现在想用一台台达PLC与三台VFD-B变频器通讯,但是我看每台变频器上只有一个RS485通讯接口,是不是还需要加什么东西?本人刚接触台达PLC变频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S485就是硬件规范,通过A、B两个端子并联进行通信,像接灯泡一样接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编程发通信命令了

            台达plc控制台达就方便的要死,没有用过台达plc的人马上就会,用向导生成通信指令即可

网友B:
modbus-rtu,接线参照profibus总线接线

网友C:
RS485通讯接口出来的两条线可以并联接入RS485总线的。

网友D:
将PLC的485与变频器的485连接起来。SG+接SG+,SG-接SG-;然后将两者通讯格式与波特率设定一致,通信地址不一致(PLC COM2 是D1120,D1121是通讯地址 M1143是选RTU还是ASCII);变频器的是第9参数(9-00地址,9-01波特率,9-04通讯格式);然后PLC使用MODWR,MODRW,RS等通讯指令对变频器通讯,注意所设通讯地址与指令对应!具体参考PLC通讯指令格式与范例,变频器通讯范例。

网友E:
a+b-并联,最后的那台并联一直2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