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200,一个串口?

楼主(2013-12-06):
CPU224是主机?CPU221是输出扩展吗?还是输入扩展什么的?CPU223呢?
西门子串口有单一的吗?见图片

网友A:
CPU就是主机啊,扩展是EM开头的。

除了CPU224XP和CPU226有两个串口外,其他的都是一个串口的。

网友B:
  CPU就是主机啊,扩展是EM开头的。很多的都只有一个串的

网友C:
晕,楼主,要想PLC运行稳定寿命长,这灰总的清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就是主机啊,扩展是EM开头的。除了CPU22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