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改那点事:技改前后对比

楼主(2013-12-06):
技改结束了,验收也通过了,终于放心了,验收时候顺道照了点照片 大家欣赏下,给提提建议和意见!!

技改前图片:

网友A:
有什么不同,讲讲啊大师

网友B:
以前更乱啊。不过这样太容易有干扰似的,需要再分开点就好似的 。

网友C:
请问:是国产的变频器吗?

网友D:
  SIEMENS PLC,两套? 冗余 ? 还有下面这是什么 变频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国产的变频器吗?

看上去像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F:
这么多的变频器啊,都是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