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鼠标放在那里不动

楼主(2013-12-06):
请问:鼠标放在那里不动,可是屏幕显示的鼠标却不断的向一侧移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鼠标坏了。。。。。。。。。

网友B:
是不是工控鼠标呢?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漂移了

网友D:
拔掉  重新插一下  如果依旧如此   不排除鼠标坏了的缘故

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左键按下去  没弹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工控鼠标呢?

 是啊!!你太厉害了!

网友E:
光鼠标在平滑反光桌面上就会这样。

网友F:
这是你的鼠标欠揍的表现,打它一耳光,或者拎起来砸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光鼠标在平滑反光桌面上就会这样。

 有这种可能。另外一种就是鼠标的线接触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