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改那点事:技改后

楼主(2013-12-06):
技改后图片:请大家给提提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A:
布局挺漂亮,值得参考

网友B:
这不漂亮,需要改进,具体的楼主自己想,这问题不少的。。。。哈

网友C:
干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什么用的?。。。。。。

网友E:
比我们的好看多了。我们的不能看

网友F:
  几个柜子不一样呀 ???

网友G:
按规范操作,增加个性的创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比我们的好看多了。我们的不能看

网友I:
导轨太长了,增加费用,浪费空间!

网友J:
偶的感觉,挂S7-300的布局有点欠缺,导轨太靠左,导致右侧空余太多,可以向右考考,这样两边都有空间就显得美观一些。

PLC的挂载同样如此,卡件太靠左,右侧有太空闲,如果这样偶感觉还不如把这个导轨截断了,显得更美观。

也许是控制柜太宽,反正闲的不成比例。

你看正常的一个控制柜,其西门子的PLC导轨正好卡在线槽之间,余量很少的空间,显得美观整洁,而楼主的控制柜显得太宽,造成美观下降。

偶的建议,楼主可以把控制柜的布线槽盒一分为二,左侧安装PLC及导轨,右侧安装电源、空开以及其他的电气设备。

网友(2014-01-09):
很好,很好啊,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