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由STOP到RUN

楼主(2013-12-06):
S7-200由STOP状态切换到RUN状态时,某输入点外部接常闭点,该输入点是否会产生一个上升沿

网友A:
  一个扫描描周期才进行外部工作处理

网友B:
赞同上面看法

网友C:
不会产生上升沿,上升沿的产生必要要有2个扫描周期的比较,要有由0到1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