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画面滞后问题

楼主(2013-12-06):
   请教一下,wincc6.0画面出现延时滞后现象怎么解决呀,比如,我画面有一个指示灯,当Q0.0为ON 时亮,程序功能:使用SM0.5控制,Q0.0亮半秒,灭半秒。但是WINCC监控不了,不是跟着Q0.0同步变化的。求教?

网友A:
wincc内设置更新周期为“根据变化”,默认的是2秒。

网友B:
   你 WINCC 的周期变化是多长时间,可能比你 PLC 的时间长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楼主:
wincc内设置更新周期为“根据变化”,画面还是出现延时滞后现象

网友D:
一楼说得很对

楼主:
wincc内设置更新周期为“根据变化”,默认的是2秒。那怎么才能让它同步呢??不产生延迟现象,或者把延迟时间缩短到100M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