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到D12 可不可以用mov指令批量送个零啊

楼主(2013-12-06):
请教一个问题,DO 到D12 能不能用一个mov指令一次性送一个零进去啊???

网友A:
块设置指令BSET

BSET &0 D0 D12

网友B:
  没用过  欧姆龙(OMRON)PLC,用过 SIEMENS 的是可以直接 MOV 0 到 DB 块中或是 MW 储存数据中

楼主:
知道了,非常感激 YUANLE

网友C(2014-12-21):
1楼回答的就很到位,就是用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