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丢失有哪些原因?怎样处理

楼主(2013-12-06):
PLC在运行中会遇到内存程序丢失的故障现象。内存中程序丢失的原因及处理方法见表

现象 可能原因处理方法

电网电压波动大

如主控器输入的标准电压为交流110V,允许波动范围是102 ~ 132V,超过此范围会影响PLC的正常工作

可在控制变压器输出端与主控器输入端之间接入压敏电阻,用以吸收浪涌电压,稳定控制系统的电压

电磁信号干扰

(1)PLC控制系统的接地电阻过大,接地螺栓松动、锈蚀。

(2)外部电磁信号干扰,如在PLC控制系统附近有电焊机、手电钻、电动砂轮等设备工作这些设备产生的高频电磁信号会干扰PLC的正常工作

(1)做好PLC的接地工作,接地线应采用铜芯线,拧紧连接螺栓,接地电阻越小越好。

(2)将产生高频电磁干扰信号的设备远离PLC控制系统的配电柜

内存储器板开关接触不良

PLC主控器内存储器板DIP开关由电池通断开关、T/C定时器/计数器转换开关、50/60Hz电源频率选择开关、内存容量A选择开关、内存容量B选择开关、程序转移开关、检验PROM开关、PROM-R/M选择开关、PROM擦去开关等许多拨动开关组成,当这些开关接触不良时,便会造成PLC失控及程序丢失

用火柴棒拨动各个小开关,便可判断其接触是否良好。禁止用铅笔头拨动DIP开关,因为铅笔芯碎屑会造成开关短路

网友A:
分析总结的有道理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这个现场很实用。大家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