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接富士温度控制器PXR4

楼主(2013-12-07):
s7-200接3线的温度探头,需要温度控制器吗?需要怎么用?不需要怎么用?

网友A:
你什么型号的PLC,这样模拟量的,

网友B:
楼主,麻烦您上图看看。

说的非常不明白。三线制指的是温度探头么?你的温度探头是什么型号?如果是PT100不带变送器的,接EM231,A+,A-,a-,a+和A+短接,或者参照EM231的接线图。

如果是温度探头带变送器,那要看输出信号的类型,比如说电流,比如说电压。不但要知道信号类型,还要知道量程,以便于运算。

还有,你的温度控制器是什么东东?有温度控制器你还要PLC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