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mart 700 ie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07):
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些东东,现在是我的S7-200与smart 700ie 连接不上。

我找不到原因,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请知道的大侠给指点指点。

网友A:
请问你使用什么连接,串口还是以太网?

网友B:
485通讯 很简单

楼主:
我是用的485通讯,通讯线是双头DB9针线,3---3,8---8,两根线,连接屏按键之后屏上显示,变量**:数值无法写入PLC。我是下载完程序没有做任何修改。是不是屏还要修改什么?

网友A:
组太好连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太好连接没有:                   ...

刚才还能看见你发的图,登陆之后反倒看不到了,我一会按你发的图再对照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昨天对照着看了一下,连接是组态了,也和四楼图上的一样,还是连接不上PLC,郁闷啊!

我唯一发现的是:上面图中的波特率是187500,PLC的波特率是9600.我尝试着改PLC的波特率,但是下载不了。我当时没有改上面图中的波特率,是不是上面图中的波特率要改一下?

网友B:
两面要对应 道理明白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面要对应 道理明白就会了

触摸屏里面好像没有9600这个波特率,只有187500和192000两个波特率可以选择。

楼主:
哦  现在连接是连上了,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个人感觉有点怪,烦劳各位大神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8434_1.shtml

网友C(2018-08-01):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你是用解决的?改波特率下载不了,不改连接不上,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D:
使大连德嘉电子主推的这一款S7-200转以太网产品广受好评

可以200PLC连触摸屏~~~~并且
它不仅不需要在PLC中做西门子以太网向导,而且不需要在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只需设置一下IP地址,即可轻松将S7-200转成以太网与各种主流的上位软件进行通讯、编程、上下载程序。如果您使用的是WINCC上位软件,还可以轻松实现无需OPC 直接与S7-200连接,使通讯稳定性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