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修改问题

楼主(2013-12-07):
wincc画面修改问题

wincc一个画面中有几十个阀门,每个阀门都做了一个启停画面,手动启停时候,开七八个阀门把工艺图都遮挡住了,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开阀门时,点击阀门出现对话框,“启动”,有开反馈时相应的对话框自动消失;想关阀门时,点击阀门,出现对话框,“停止”,关反馈时对话框又自动消失,有没有这种函数?

问题补充:
其实,开完阀门后,不关相应的小对话框,我把工艺切换到其他画面,再切换回来,小对话框就会自动消失,但是甲方非要手动开关后,相应阀门的启停对话框马上消失,

不知道你的开关反馈是什么变量,如果开关之后返回的标志位是某个变量,比如关了之后 close变量置0,那么可以在你的画面的属性->事件->显示,下直接连接变量close。
如果需要多个变量确定开关反馈或者标志位不是布尔量,那可以在全局脚本中建立动作,触发器设为这些变量变化时,动作里写具体的判断条件,如果条件符合,HMIRuntime.Screens("画面名").visiable = 0  ,不知道你的启停画面是用什么做的,如果是画面窗口那就是HMIRuntime.Screens("主画面名.画面窗口名").visiable = 0

楼主:
----------直接做个按钮,在出现的画面里,点击此按钮对话框消失,是有这样的做法的,做个窗口画面,窗口画面的显示隐藏自己来设置

可以用画面窗口实现,wincc一个画面中有几十个阀门--在这个画面上再添加一个画面窗口的控件,命名为CK1,控件大小可依(每个阀门都做了一个启停画面)而定;然后在阀门控制的时候用脚本实现画面:
dim obj1
set obj1=screenitems("CK1")
     obj1.visible=true   ''''''''静态属性中设置为隐藏即不可见
   obj1.screenname=("第一个阀门启停画面")   ''''''''你点哪个阀门就显示哪个阀门的启停画面
set obj1=nothing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显示你要控制的阀门启停画面了,在控制完之后你令画面窗口Ck1隐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