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不动作了

楼主(2013-12-07):
今天没事编程了一个很简单的三菱程序玩,可是在线调试的时候居然发现定时器到了设定时间不动作,然后又从头开始定时,郁闷啊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过,说明一下PLC是FX1S系列的,编程软件GX WORKS.

网友A:
很明显,是你程序的逻辑让你看不到定时器动作了。

你的T1定时到后,Y03接通然后就把你的T1断电,此时Y03也断电,T1开始从新计时。

网友B:
程序错误,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错误,鉴定完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你程序的逻辑让你看不到定时器动作了。你的T1...

 1楼分析没错。定时时间到后输出Y3断开定时器,定时器复位,触点T1断开,Y3又一次断开,这个过程时间极短暂,你是看不到的,所以监控看来就是T1一直没有接通,实质上它接通了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恩,谢谢各位的发表,我现在把程序修改了一下,在T1常开点并了一个Y3的常开点,已经正常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E:
很明显已经动作了。只是我不知道楼主想看见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来证明已经动作了。

网友F(2014-03-28):
把T1前面的Y3常闭去掉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