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控制伺服电机 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3-12-07):
谁有案例给我点灵感 ,谢谢啦。

网友A:
首先,读懂说明书,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抱着把说明书翻烂的了态度。

其次,接线,按照说明书仔细接线。

最后,其次用库指令编一个简单的程序,需要,第一次使用不要将脉冲速度设置太高。

如果运气好,一次成功,逐渐测试库中所有指令的运用。如果不成功,没关系,从头再来。

记得第一次摆弄伺服电机的时候搞了一个星期才转起来。。。

楼主:
你好你有plc的编程例子吗?

网友B:
最好用双脉冲控制驱动,省去了模拟单元。选OMRON的CP1H,可实现4路伺服闭环控制。上OMRON官网,注册,进工控产品里的论坛,他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三菱的最简单了

一个指令就转了

网友D:
先看看PLC型号  再看看它的编程手册里面都有说明的,我做过知道,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牌子和型号的PLC?单纯的看例子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主要还是看懂指令的用法,如有问题,可与我联系,我的QQ254489112.另外,有一些欧姆龙的库存,CIF01,CIF11,还有E2G的接近开关,E3F3光电。有需要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牌子和型号的PLC?单纯的看例子是没有太大意...

 谢谢  ,好的qq896892445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牌子和型号的PLC?

   我们的伺服电机是 CT 变频伺服控制的,PLC 程序中没有什么程序,只有启动,停止,然后 伺服自己 将收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定位

网友G(2017-11-24):
就是设置伺服的启动信号,完成信号等

网友H(2018-07-21):
没资源不好学没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