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怎么进入系统设置,想进行鼠标校正和调整时间

楼主(2013-12-07):
如题,施耐德触摸屏怎么进入系统设置,想进行鼠标校正和调整时间。

型号是XBTOT5320.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手册都有的吧!找找这种屏的手册的呗!实在不行找客服的,没用过这种屏不太了解的

网友B(2017-03-26):
同时点击屏的对角就会弹出对话框了,有时候要多点几次

网友C(2017-07-09):
按 F3进入系统设置 里面有校准 或者按照楼上说的 对角不停的点也可以进去 不过比较麻烦 要多点好多次 运气好很快就可以点进去  我也是小白 希望多指教

网友D(2018-02-01):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8-04-01):
屏幕的俩个对角 一直点住 就可以了 不过好多试几次 不太好进 也不知道是分辨率的问题还是咋了 要点很多次

网友E(2018-06-20):
  下载程序时,可以设置怎样返回系统配置菜单

  包括:左上角 、两对角。

网友F:
可以设置,默认是对角

网友G(2019-03-25):
手册上有,可参考手册。

网友H(2019-05-08):
能把5.1版本的施耐德触摸屏编程软件和序列号也发给我吗,邮箱1041690183

@qq.com,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