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T系列框架断路器

楼主(2013-12-07):
大家好:

       请问各位施耐德MT系列框架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分励线圈、合闸线圈、失压线圈的电是同一路电源吗 还是不同的电源供电  ?另外 这三个线圈正常工作时都是一直有电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A:
1、一般都使用同一路电源,他数情况除外(看这几个线圈的额定参数而定);

2、这几个线圈平时是不带电的。只有在启动瞬间带电。

网友B:
失压线圈MN是长期带电的哦!!!

网友C:
我是销售用到可以加我:70740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