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进入系统设置,想改时间和鼠标校正

楼主(2013-12-07):
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进入系统设置,想改时间和鼠标校正。

楼主:
型号是TPC105-TD33H

楼主:
网上搜了下,按进度条可以进入系统设置,但需要密码。这个密码是机器厂家设置的?还是触摸屏厂家设置的?如何解决?

网友A:
加电启动时触摸就会出现进入系统设置的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启动时触摸就会出现进入系统设置的菜单。

谢了,可是有密码,这个密码是机器厂家设置的?还是触摸屏厂家设置的?如何解决?

网友B:
密码是机器厂家设定的 通常 直接触摸就可进入CE系统

网友C:
一般开机点击就可进入

网友D(2014-10-14):
上电的时候一直按往触屏

网友E(2016-08-09):
对,按进度条可以进去,我刚试过

网友F:
刚上电时候 按进度条可以进去

网友G(2016-09-09):
按进度版条进入,没有问题的。

网友H(2016-10-26):
电机启动条就可以了…………